[MACBOOK]
求助A1370苹果笔记本不充电

楼主(2017-05-12):
一台A1370苹果笔记本不充电,电源跟电池都能正常开机,但是电池不充电,指示灯也不会变橙色,充电IC换了,主要的条件电压 测得也基本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EC有问题   这款机器电源接口另外还有一块小板,经过一条排线连到主板,经检测发现有蟑螂腐蚀的现象,但没发现断线什么的问题,不知道这小板会不会引起不充电的,没有试过,还请知道的朋友发表下意见 顺便送上图纸

AppleAir 11 A1370.rar

网友A:
电源灯是什么色的呀?你要看灯是什么色的,通常很多是电源小板断线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是什么色的呀?你要看灯是什么色的,通常很多是电源小板断线造成

就是 没有小板测试,电源灯是绿色的,充电不变色

网友B:
小板可能性非常大,上面有充电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板可能性非常大,上面有充电检测,

好的谢谢!有小板的图纸吗?

网友:
进系统看认到的电池信息正常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板可能性非常大,上面有充电检测,

充电检测?不懂别乱说。

那只是电源功率检测,1 wire

不充电,1 无非就是SMC没检测到电源功率,苹果机器亮绿灯不一定就正确的检测到电源功率,所有1 WIRE上的数据也很重要,2 ISL6259 本身出现了问题 0X12没NACK, 3 SMC没检测电池bq24z71上的信息,或者是错误的信息, 4 旁路的电源功率检测反馈电路(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合适)

网友:
直接换个小板试试,还有R7051-7052,直接换掉吧,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检测?不懂别乱说。

那只是电源功率检测,1 wire

“0X12没NACK”这句好难理解啊 搞这么专业的词。。。。。0X12代表什么啊 什么没有收到

网友D:
楼主电阻是载路测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阻是载路测的嘛?

拆了一边测得

网友E:
要不直接买一快小板试试,买个运费险,不行退回去咯不用你出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直接买一快小板试试,买个运费险,不行退回去咯不用你出运费

这招好呵呵

网友:
  有一对检测电池的电阻看看是否正常       两个电阻并在一个电容上

网友:
阻值好小的那两个电阻

网友A:
肯定是小板上有断线哈,注意一下接口哪里粗的线,已修N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小板上有断线哈,注意一下接口哪里粗的线,已修N个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搞个电池看看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少  能修好苹果的都是牛人啊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下电池试试呢

网友:
小板和线一起换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F:
修好了吗,这机电池也容易坏的
胡大敏
统一回复各位朋友。今天修好了,原来是电池的问题,之前的那块电池年份和其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这机电池也容易坏的
统一回复各位朋友。今天修好了,原来是电池的问题,之前的那块电池年份和其它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行

网友:
腐蚀就找腐蚀的地方

网友(2019-09-17):
笔记本不充电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75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