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有没有修华硕x555l 的问题

楼主(2017-05-12):
全部修好了没声音,测量好的没思路了

网友A:
硬盘接口声卡小板易坏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接口声卡小板易坏哦

是芯片容易坏,或接口坏?读硬盘没问题,过去的USB 也可以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芯片容易坏,或接口坏?读硬盘没问题,过去的USB 也可以使

有条件的话替换一试试,很多这现象

网友C:
那个接口我遇到两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接口我遇到两个了

你的做法是怎样修,换芯片还是小板?这个板也不是便宜的灯,,我是订了芯片和小板,收到再给结论

网友:
换声卡,看接口,要看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做法是怎样修,换芯片还是小板?这个板也不是便宜的灯,,我是订了芯片和小板,收到再给结论

那是主板接口容易断

网友:
刚刚换了小板,声音出来了,果真是小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