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 VER:6.1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12):
没分了发个贴搞点分才行,这段时间都是修台机都没笔记本可修了。
进入正题、这板是客户前前两天换下来的,没有CPU供电外观完好没断线或掉件。

上电开机测到没有CPU供电没有复位,还有PCIE测时钟有1.5V这么高,正常应该是0.4V左右以为找到故障点了,马上测时钟芯片条件~~都正常想换芯片可是料板没找到这个芯片、这时钟芯片很大个的和以前老款一样大,没法只能先易后难吧刷BIOS,从论坛下载个刷上还是一样、没分了跑到官网上下载一个刷上还是一样。
没法换下思路从CPU供电下手、论坛上找图纸没找到,又在自己的电脑上搜索找到一个6.2版本的差不多,打开图纸直接到电源管理芯片这块
测条件芯片供电脚位都正常,测到第3脚开启脚的时候PWM_EN没电压欢喜呀!没开启当然没有CPU供电咯,查图纸追查PWM_EN来源发现是从R170上拉得来的测Q28C极0V???被拉低了怪不得没开启。上传个图大家看下

自己反推画出来的标好时序了,在板上测跑线跑了很久(没位置图)

也画好给大家到时方便测试,一直追查后发现是Q27这个小管坏了不导通所以就导致前面的开启脚被拉低了,大家看清楚这个Q27是个PNP管哦.(它可是低电平导通的)查到问题马上风枪干下,找料板找了几分钟没找到这种管板上都很少用到,不理它先一坨锡把C\E脚连起来让其导通好让VCC3_3去导通Q25和Q29,Q29导通后拉低Q28B极0V截至(Q28是NPN管是高电平导通)电源管理芯片就可以从R170上拉得到PWM_EN开启信号了。
接好后上电顺利跑马亮机了(跑马亮机后测PCIE A13 A14电压都正常了)最后为了美观和安全还是找了个PNP管换上了。

描述不是很好请大家见谅!语文是数学老师交的。
发帖不易大家看有有帮助的请帮加下分谢谢~~~~~~~~~~~~!!!
最后附上图纸和亮机BIOS。

IG41M-M7S-V6.2S G41D3 .pdf

G41D3+ V6.1.zip

网友A:
看得出楼主修台板比较少  也有点笔误!
PCIE 时钟正常一般在0.4V左右
修得不错  加分

网友B:
拆 R170  Q27E 飞线 Q28 C  收钱走人

网友:
PCIE测时钟有1.5V这么高,正常应该是4.8V左右以为找到故障点了不对,都没有cpu供电,就刷bios..

网友:
有些笔误,还是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映泰LOGO这个稳还是挺讽刺的,用起来一点都不稳

网友:
不错    问题简单   但是没有图要跑电路很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楼主修台板比较少  也有点笔误!
PCIE 时钟正常一般在0.4V左右
修得不错  加分

哈~~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 R170  Q27E 飞线 Q28 C  收钱走人

Q27不导通怎么控制Q25导通。

网友:
修个台板,感觉还不如笔记本好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7不导通怎么控制Q25导通。

这么简单还不明白  ?

网友:
G41·都能费功夫大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