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5-12):
不通电,没有反应 哪里坏了?

网友:
求助最好写下简单测试结果  你的先拆机 简单测试下

网友:
先拆机测量一下电源板上有没有12v 5v的输出,如果没有就是电源板问题,有的话一般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太不清楚了   电源板驱动板 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电源板有没有电压?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先测,交流,在测直流!从前往后排查

网友:
开关灯   亮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版

网友:
至少你要说下具体问题吧!不然怎么解答!你这个帖子还不如删了!要嘛就是不做维修的!

网友:
我猜显示器里边的电路板坏掉了 猜对请客哦!

网友:
明显就是用户  啥也不懂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店来维修吧 省的扩大故障!!

网友:
估计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拆机进去,先看看5v和12v有没有出来

网友:
不通电的话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有坏的可能先测量有没有5V电压 有的话一般是驱动板没有的话是驱动板或开关板  你这样发帖具体说不了

网友:
看看保险有没有坏了,

网友: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内置电源板还是外置电源  先确定是电源在确认驱动板

网友:
晕死;这个问题怎么回。

网友:
先查电源板 看看大点容 保险

网友:
主板,驱动板,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