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T-S2主板维修小记

楼主(2017-05-12):
发个帖还要从手机里拍图上传,有时觉得麻烦 遂较少发帖。突然觉得这个例子很怪
GA-M68MT-S2主板,不加电不开机 测得3012s芯片无输出电压 ,换芯片后有电压依然不开机   偶尔开机键盘鼠标动不了跑7F代码,继续拆下一usb口5脚防电击芯片 故障依旧    好吧 换个usb口 故障依旧   于是把所有usb口5脚拆除     再也不跑7F码   正常开机。
总结碰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慌     蒙也是看的准。

网友A:
图片显示过大 无法上传 懒,,

网友:
是小6脚
这东西 可以直接拆掉
但最好还是装回去 是一层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显示过大 无法上传 懒,,

像数高的 超过4M的 上传不了  可以把重要部分 截图  出来 就可以了上传了

网友:
本来或许是篇好帖子,可能会是精华,鉴于你的懒,那只能算是维修经验供认参考。

网友A:
就这图片  6脚所有的都要拆     怪。。。

网友:
这个最简单,但是却怪在所有防静电都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图片  6脚所有的都要拆     怪。。。

这个也是的   键盘鼠标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图片  6脚所有的都要拆     怪。。。

其实你还可以 重新编辑 原主题  把图片该补的 补上
把主题排版好  才能让更多人看懂 同时赢得更多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