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61E测试电压基准源偏低

楼主(2017-05-12):
手头上的指针和数字万用表共计有六七台,发现在测量直流电压的时候读数不一,有些表也使用日久,所以就决定做个校准。在淘宝上找了一款价格较低的AD584基准源就买了下来,到手后马上用后来新买的UT61E来做测试对比,发现读数偏低,而我另外一台NB4000P-4的小表,和DT830,DT890B+都给我以UT61E为基准调整了,手上有台老南京的47表本来就是偏高的,无奈只好把基准源带回单位,用那台使用了十来年的滨江DT9203来测试对比,发现读数还比较接近标定值,我都迷糊了,不知道该不该去调整UT61E,这表也是用来一年多而已,但是现在又没有其他的好表来对比,郁闷~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不错!我也有个61e速度快

网友:
能精确到2个小数就非常不错了。要3位,,估计要实验室里恒温环境,并且要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维修 和一般的产品 看后面1位小数就够了。

网友:
做维修这样的精确到就可以了,到2位数字了

网友:
是的,需要端正观点,误差是不可以避免的,但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就是正常的,2.499  哈  2.5 有啥区别,哈哈
你只是修下主板笔记本什么的,那需要什么 超级精度,
工具精度太做高了,会增加制作成本,照成不必要的浪费,也会带来使用成本的增加。
打个蚊子苍蝇的,需要电脑控制吗?哈哈
................
只是精益求精的精神还是要坚持的。呵呵

网友:
一般的維修這樣就通用了,不用太過調整

网友:
这么小的误差个人觉得无所谓了....

楼主不会是完美主义者或者强迫症吧?

网友:
没看懂  楼主这个是搞啥用的

网友:
完美主义者,哈哈

网友:
最大偏差在0.2%,对厂家来说,是合格的(0.5%)。要四点压线的万用表不多,我手里的美国产老福禄克能办到,一个80年代的老胜利DT890D校正后也能办到。牛屎三位半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