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r9智能手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05-13):
oppo r9智能手机不开机求助。客户的手机,摔过之后无法开机,不知从哪方面入手分析,求维修思路
主板目视无元件损或掉件。

网友:
上电源按开机键观察电流有无变化

网友:
加电源 看电流多大

网友:
从电源入手,看看开机键有没有电压

网友:
周董也遇到难处了,但我只能帮你顶顶。

网友:
维修手机是需要专业设备的,没设备是不好维修的 献丑了

网友:
“高工”的贴,只有帮顶了

网友:
先测开关信号触发信号,然后看电流多少就可以估计故障位置了。

网友:
看电流修手机吧

网友:
先查供电,电池正极测试点有没有电池电压

网友:
如果要有,查充电IC是否损坏,之后查主供电IC MT6351V是否正常,思路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A:
高级工程师问的问题怎么像新人,还是太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级工程师问的问题怎么像新人,还是太谦虚了。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相互交流才能长进。

网友:
摔过不开机  一般是掉小件或者虚焊了        找个有经验多的师傅  用熏香大发

网友:
板主说的太对了,只有多多向同行们交流和请教,多多在坛子中充电才行。否则不进则退吧

网友B:
先充电和连接电脑试试。。充电看电池座有无电压,连接电脑看是否识别。。这两点大概就能判断问题大小了。我是这样看故障的。

网友:
R9   还没过保吧

网友:
好多过保了,R9S才是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充电和连接电脑试试。。充电看电池座有无电压,连接电脑看是否识别。。这两点大概就能判断问题大小了。我 ...

现在的手机BGA封装芯片用一般的风枪就可以拆装了吗?

网友(2017-09-02):
你得说现像。电流多少。充不充电这些。都 要讲清楚。不然没法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2019-09-17):
R9不开机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769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