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改PS4的指点迷津

楼主(2017-05-13):
PS 4的电源AC 100v-240v 进出DC 12v ,想问的是DC 12v 是插头开电就有的,还是触发后才有的,本机按开机键不开机,用遥控一样不开机,测量12v 接口没电源,大电容有334v,指点迷津

网友A:
那肯定是电源问题了,修修电源,不行就换一个也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电源问题了,修修电源,不行就换一个也不贵吧

型号12XX 的电源还蛮贵的

网友B: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源试一下

还没到货,等待测试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是电源问题,试了上电不按开机键是不出12v,4.5v的,换新电源好了

网友:
碰到过一个,,是先有个待机电压低的,,那个电源是双路输出的,,触发后再出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