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ATX电源大电容爆炸问题

楼主(2017-05-13):
ATX 电源一开电就爆炸,想问什么原因引起的,有什么方法在还没开前测量,指点迷津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测一下好坏

网友:
电容耐压不够的话易炸

网友:
耐压有没有搞错?正负极有没有装反?整流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开机就炸是短路了。开关管整流桥

网友:
电源爆炸,说得好吓人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

网友:
按照修显示器的电源板 修就行

网友:
多数电源放置很久不用一开就爆,现在都对电源爆炸恐惧症了

网友:
都是换新电源,不修这玩意,太吓人了。心脏受不了

网友A:
看来真的是小白,不懂就不要修了,找专业师傅吧,以防触电

网友:
小白飘过,!!!!!

网友:
先测量下桥 然后测量开关管  再就是大电容有没有安反       别的不会导致通电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真的是小白,不懂就不要修了,找专业师傅吧,以防触电

多数情况都是顾客拿来说不上电,为了证实顾客的话,时序都是上电试试会不会是插座或线,几次都是一开爆电容,所以想了解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
听着就可怕

网友B:
老板你极性装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极性装反了吧

其实有几次爆了后拆开看看,有次是壁虎在里面小便引起的,有次是蚂蚁在里面建立安乐窝引起的。。。

网友:
爆炸,小心脏受不了

网友:
检测一下桥堆

网友:
开关管,电源管理 ,查查吧

网友:
换一个 什么事都解决了,没什么必要,本来电源就不值钱

网友:
这应该是短路了,不然不会一开机就爆炸的,检查一下其他地方吧

网友:
电容的耐压值偏小,匀压电阻损坏,电容的正负极装反都是容易导致电容鼓包漏液。

网友:
修电源,修的就是心跳!电到了直接爽上天,久久回味

网友:
串联一个灯泡,想怎么修怎么修,短路灯泡会亮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还有限流是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