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楼主(2017-05-13):
P8B75-V主板,我去的时候开机还正常,就是识别不到硬盘,进BIOS看设置都正常,我就拔了显卡,把CMOS放了一下点,然后就开不了机了。后来把主板拆下来,量了一下开机键和复位键电压都1.2V。换了5V转3V的1085还是1.2V,大家给看看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RE: 华硕P8B75-V点位图

刚才没发点位图。现在附上P8B75-V的点位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P8B75-V 1.00.zip

网友:
把散热片拆了,待机时候摸摸桥芯片热不热。

网友:
查开机针的相连元件

网友:
LZ这板子是什么问题,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