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上的数字如何计算电阻

楼主(2017-05-13):
电阻上的数字如何计算电阻,一些电阻上标识着数字,如2r2等,怎么计算阻值,现在忘了

网友:
如刚刚看了一个写着750的贴片电阻

网友:
应该是7.5K

网友:
怎么计算,最好能列出公式来

网友:
2r2应该是200欧,r代表是小数点。750应该是75欧吧

网友:
                 2.2欧姆

网友:
2R2为2.2欧,750为75欧

网友:
750应该是75欧姆

网友A:
我测了一个301标号的是300欧姆,不知规律是怎么样的?

网友:
2.E-96标注方法

  E-96标注法有三位有效数字,精度在±1%(-F)

  (1) 常用电阻标注

    XXXY XXX代表底数,Y代表指数

    例如

      4700 = 470Ω

      1003 = 100kΩ

      2203 = 220kΩ

  (2) 小于10欧姆的电阻的标注

    用R代表单位为欧姆的电阻小数点,用m代表单位为毫欧姆的电阻小数点

    例如

      1R00 = 1.00Ω

      R200 = 0.200Ω

      5R10 = 5.10Ω

      R007 = 7.00mΩ

      4m70 = 4.70mΩ

  (3) E-96 Multiplier Code标注法

    XXY

    XX 代表底数的代码,具体数值可从Multiplier Code表中查找

    Y 代表指数的代码,具体数值也要从Multiplier Code表中查找

    例如:

      18A = 150Ω

      02C = 10.2kΩ

网友:
不懂找度娘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了一个301标号的是300欧姆,不知规律是怎么样的?

30后面加1个0

网友:
这些基础都不知道,2r2 居然说220 ,水货真多

网友:
ABC    AB*10的C 次方    比如 750     75*10的0次方=75欧
R 代表小数点  2R2  就是2.2欧

网友:
103   10*10的3次方   就是10000欧

网友:
2R2   2。2               750    是75

网友:
涨知识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带色环的  是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第一个色环代表第一个有效数字.第二个代表第二个数字.第三个代表0的个数 这样就很容易分别多大的电容了

网友:
去找度娘吧,上面啥都有

网友:
要倒回去好好学学基础知识哟。

网友:
百度就有了。。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