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7-05-13):
开机白屏,VGA外接显示屏没有反应,3.3V电压有,换了新屏一样显示白屏,屏排线也换了,,还需要检测哪里?联想b550笔记本,集显的,是哪里的毛病呢?

网友:
打打屏接口数据线阻值,看看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HM65架构吗

网友:
纯白屏一般和屏供电有关系  是白屏还是灰屏呢

网友:
发帖不要这样的标题,最好把机型与故障概述到标题中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