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死人了。修了那么多年笔记本。系统做不进了。华硕X205T

楼主(2017-05-13):
    如题今天做个笔记本系系统。华硕的X205T  按网上的步骤进WIN8PE  用一键做系统。看图。怎么就做不进啊谢谢了各位,已经解决了。是得用32位WIN8以上的系统

网友:
你之前的是什么系统,有的还要该硬盘格式的,不该的话,是做不好的

网友:
你这是要GHO XP啊?原系统是什么系统?看下硬盘模式吧。怎么感觉像是不认硬盘呢?或者换个PE再试试!

网友:
映像总裁有点垃圾,我之前也出过这样的问题,你选盘的时候要选d盘,拷贝进去的镜像其实在c盘,你选c盘它提示错误的

网友:
有的机器系统是不好做。

网友:
手动解决   我就这么操作的

网友:
c盘分大点,装win8的25g,

网友:
没什么丢人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重新分下区试试   目标分区没有足够的空间   可能是分区问题或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你这个要把硬盘从新分区,才能装进去的。。要么直接进PE。。引导修复下C盘的。。

网友A:
这个要用32位  WIN10 安装版  否则其它一概做不上

网友:
别用这工具 我就不用这个工具

网友:
今天刚做了一个联想S40跟你这一样,好多方法都试了,硬盘分区什么看起来都正常,最后还是换硬盘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B:
很正常的 我经常遇到系统做不进的   后来仔细研究后都弄好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思聪本。。。。。。 只 支持32位WIN10 我也是醉了  你要看这个本是不是只能支持EFI

网友:
有一些机型比较麻烦的也很正常,先熟悉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用安装版ISO肯定能装进去

网友:
这个装等多,有没有解决,要帮助吗

网友:
ghost文件或者PE引导的问题,你换个PE试试

网友C:
看一下分区格式对不对,不行就换硬盘,换P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分区格式对不对,不行就换硬盘,换PE

这种应该是板载硬盘

网友:
系统不支持吧,这机器还是蛮新的

网友:
PE不认硬盘,手动g就可以的。

网友:
板载硬盘真心不好做,联想T100T遇到一个,也是装不进去系统,格式化都不让格

网友:
安装版的WIN10进去,妥妥的,没烦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的 我经常遇到系统做不进的   后来仔细研究后都弄好了 印象最深的就是思聪本。。。。。。 只 支持32 ...

我百度了下,应该是的。现在又转成MBR的格式了。怎么再分区回去啊。推荐个好软件吧。朋友

网友:
应是硬盘 分区格式不对,换硬盘,换PE试。

网友:
现在装系统也要有点技术才行啊

网友:
这个是你选择分区错误了。。提示你  目标分区没有足够容量  你要确定好到底那个分区才是系统分区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要硬装

网友:
镜像文件可能有问题了。换一个试试。硬盘模式。PE问题也可能。

网友F:
一般装不进系统我都是装在我的电脑上做系统  做完在客户电脑上解压  上次遇到一个奇葩 笔记本 IBM 的  系统坏了  客户在淘宝上买的  上面还贴着I7的标 写着8G内存 T430 我以为是高端机   用优盘做系统  怎么都U盘不引导  发现BIOS还有密码,就拆机把硬盘取出来  弄了半天终于打开了   IBM的螺丝TMD多   打开我傻眼了   IDE 硬盘   内存512M DDR  那么老   客户别骗了   IDE就IDE吗   装在老机子上试试   可是怎么也插不进去   针位不对  没办法   转不了系统  淡季没生意  来单生意也没办法    淘宝真是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网友:
是不是分区格式不对,不能用GHO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百度了下,应该是的。现在又转成MBR的格式了。怎么再分区回去啊。推荐个好软件吧。朋友

win10 UEFI硬装盘自带分区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装不进系统我都是装在我的电脑上做系统  做完在客户电脑上解压  上次遇到一个奇葩 笔记本 IBM 的  系统 ...

这种我也常常遇到,不过不用拆机也能看出来原型号。最明显就是它是4:3的屏

网友:
你是有点丢死人。SSD最好别用GHOST,系统盘建议48Gb以上。装win7,也许要先对安装盘注入USB3.0的驱动,或者要先注入SSD的识别驱动。我对不支持win7安装的电脑都是用win8的盘“偷梁换柱”——用win7的镜像换掉win8的。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不是要硬装

软装,有点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百度了下,应该是的。现在又转成MBR的格式了。怎么再分区回去啊。推荐个好软件吧。朋友

DISKGEN这个工具每个PE都有的啊?

网友:
实在不行就安装版的呗 安装版的WIN10 肯定可以的  估计是要UEFI的  硬盘模式必须是GPT的 你用了MBR的不行

网友:
各种方法都可以试下 如果机子是好的,哪应该是装的方式不对

网友:
25G太小 搞大点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下吧,重新分一下区

网友:
有的机器装系统很恶心的

网友:
有点耐心,还是能装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32位  WIN10 安装版  否则其它一概做不上

这位道友正解!这个阉割机,不支持64位,WIN8 32位也行的。。

网友:
昨天装好一台。X205TA红色  这个只能装32位的,我装的win10.需要安装版安装的,不然不行的

网友:
已经解决 32位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只能装32位,这么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