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代 特殊接口板子电池引起掉电

楼主(2017-05-13):
板子故障开机掉电 按开关不再触发 必须拔掉电源再插 才可以触发掉电  示波器瞬间抓基本电压正常  经过数分钟检查 发现CMOS电池电压1.9V 偏低 更换CMOS电池解决问题 原来电池1.9V 而且这个板子不安装电池不触发

网友:
垃圾网络老是延迟 图片老上传不来

网友:
这电脑还没有过保把    不过换个电池就解决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机器挺新的  也坏了

网友A:
这个电池是有多差??好多主板用7 8年都还有2.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是有多差??好多主板用7 8年都还有2.几v

对一般主板的电池寿命最少2年 他这个才一年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