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发一个索尼通病

楼主(2017-05-13):
型号 SVF143A1QT
故障不触发,待机待机0.002公共点无电压,只要把3V电池扣下来放电就好了

放电后待机0.006,公共点电压出来,可以正常触发
可以正常亮机。这种问题修到3台了,放电就能解决。

blmama -2 发重复贴有意思吗
29939869654 -2 这即使是不会修的客户都懂这个

网友:
会不会有返修呢

网友:
型号 SVF143A1QT
故障不触发,待机待机0.002公共点无电压,只要把3V电池扣下来放电就好了

放电后待机0.006,公共点电压出来,可以正常触发
可以正常亮机。这种问题修到3台了,放电就能解决。

网友A:
我也遇见过,放电就好了,第二天又坏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过,放电就好了,第二天又坏 了

目前我那几台还没有返修

网友:
这样不会返修?

网友B:
加分鼓励,为什么仿个点就好了呢?求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分鼓励,为什么仿个点就好了呢?求原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791  原理有大神讲过。

网友:
去看看月饼大神31期远程,索尼经典过压保护电路,里面有个“自锁”,放电或者短接一个隔离点解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4791  原理有大神讲过。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D:
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返修呢??

到现在没有一台返修

网友:
你发这个有什么意义 ??混论坛的 做维修的 难不成连放个电都不会???

网友:
sony 的很多不过隔离的都是放电就行

网友:
这样没过多久又回来,,索尼自锁电路一般都由别的故障引起

网友:
会不会返修呀,

网友:
也遇到过      修过了几台这个问题

网友:
索尼的很多不触发都可以放电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2017-06-17):
索尼的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
是哪个代工厂代工的。下次好注意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遇到好多台

网友:
表示遇到过几台 没有返修

网友:
通病就家权限撒

网友:
不会返修吧~!

网友E:
sony的这么弄 会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sony的这么弄 会返的吧?

看运气吧,目前还没有返修的

网友:
这不废话吗,放电谁不会

网友:
运气 好 可以用久点   运气不好 隔天来一次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了,  都没有返修 的

网友:
不要小看了放电,我每台机都会放放电,放得我手都酸了

网友:
这个放电就可以的,不仅是SONY,还有其它品牌的也有,在日常的维修中,常常有放电解决的,

网友:
一半想这样的问题都是由于温度高掉电引起的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