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温度高掉电,拿掉小板排线温度正常

楼主(2017-05-13):
苹果A1466温度高掉电,拿掉小板排线温度正常之前送修时客户只是说不能充电接充电器就暗屏,查修后发现是小板排线与主板接口断线飞线后解决不充电暗屏问题,可开机后进苹果系统发现一会就掉电了CPU温度很高,拿掉小板排线温度正常风扇转得很响,之后刷了BIOS,换小板排线和改风扇常转温度还是很高掉电,手铜管两头都很烫手,风扇吹出来的风好像冷风,发个铜管在路上。查了下站里有好几个师傅都碰到这种温度问题都没下文了,还望大师傅们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7-5-15 13:58):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7-5-15 13:59):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个在修没有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个在修没有修好

兄弟能解决这温度问题我会通知下的

网友C:
这个我也碰到过 不过最后那个同行直接给客户了 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了 就是温度很高  很奇怪

网友D:
既然锁定在小板上了,应该坚持下去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E:
楼主,你说的小板是充电那个小板吗?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散热铜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要找个料板

网友F:
这个本子触摸板和键盘出问题都会引起风扇常转,机器进MAC系统也会高温吗?还是只进WINDOWS系统高温?建议先把连线取掉再测试下机器是否高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小板是充电那个小板吗?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散热铜管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问题!高人还没出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本子触摸板和键盘出问题都会引起风扇常转,机器进MAC系统也会高温吗?还是只进WINDOWS系统高温?建议先 ...

在苹果系统里测试的,不到五分钟CPU那烫手

网友:
进水机啊,查到这里你也牛了

网友:
换排线试试

网友:
很少修苹果。。。来个苹果机器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个在修没有修好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碰到过 不过最后那个同行直接给客户了 不知道后面怎么样了 就是温度很高  很奇怪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锁定在小板上了,应该坚持下去把问题找出来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说的小板是充电那个小板吗?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散热铜管的问题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本子触摸板和键盘出问题都会引起风扇常转,机器进MAC系统也会高温吗?还是只进WINDOWS系统高温?建议先 ...

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款苹果本温度就是这样的变态,找了一台同样的苹果本温度也是这样的高,主要是在苹果系统输密码的介面停留CPU温度会一直高到烫手,只要进系统后温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解决这温度问题我会通知下的

好的,谢谢分享告知

网友:
进系统就温度不高了 怪事

网友:
谢谢楼主的信息我看下我那个 不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铜管的问题吧

网友:
进水机啊,查到这里你也牛了,我还得练习啊

网友:
苹果是机器不能装win7 装上死的就快了

网友:
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