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不亮机

楼主(2017-05-13):
插下BIO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亮机,关机再开又不亮,插上电池开机一次也不亮机。

网友:
是不上电还是不亮机。

网友:
BIOS 吧,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刷BIOS 好了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动动BIOS都能亮机

网友:
不触发是BIOS,不亮机很多是显卡的问题,螺丝柱断普遍存在

网友:
重点查下RTC线路相关或者按照 不亮机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