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发一个索尼通病

楼主(2017-05-13):
型号 SVF143A1QT
故障不触发,待机待机0.002公共点无电压,只要把3V电池扣下来放电就好了

放电后待机0.006,公共点电压出来,可以正常触发
可以正常亮机。这种问题修到3台了,放电就能解决。

29939869654 -2 这即使是不会修的客户都懂这个

网友:
之前那个贴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发布出去,所以从新发一个带图的。管理员可以把上一个删了

网友:
就这么简单的,楼主真仔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试试

网友:
大部分会返修

网友:
测一下电池还有没有电,漏电的话以后还会出问题

网友:
sony 笔记本 很多型号 都可以放电 解决 不开机问题

网友:
索尼保护电路有点麻烦  放电类的问题还是经常碰到的 无论什么机子 先放个电  习惯性动作了

网友:
索尼确实和别家不太一样

网友:
估计放电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

网友:
这也算不上什么新通病了,这是索尼机器保护隔离一个特色电路,你可以看看饼哥的帖子就知道这个电路的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