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U盘坏了,数据怎么读

楼主(2017-05-13):
U盘坏了,可以把内存焊到别的U盘上吗
U盘

网友:
需要一样的u盘。可以试试把储存芯片移过去

网友:
一般储存芯片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都很好弄的 U盘最好修的了

网友:
用相同主控的套件,是可以的。

网友:
相同的主控和板子试试,这也要看看u盘是怎么个坏法才行。

网友:
一样的主控可以

网友(2018-01-23):
硬盘的是换bios吗?

网友:
相同主控,同批次,闪迪就没什么大希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