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编辑高清图之acd fotocanvas简单实用方法

楼主(2017-05-13):
很多维修同仁技术很高,也有很多经典案例和宝贵资料,但不熟悉如何编辑成高质量图片而无法上传共享。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力求简单实用,用不到的功能不做介绍

想做高质量的图片,原图片肯定要清晰(废话 ,这个我想大多都具备,只要有个拍照效果好点的手机就可以了,没必要用高端数码相机之类的

先安装acd fotocanvas,我用的ACDSee 5.0自带这个软件,这个网上很多下载就不上传了

看一下软件界面

就这么简单,这样就可以把图片随意添加到帖子中了

如果需要添加说明标注什么的,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A:
能装到手机里吗?再就是这个软件可以编辑文字吗??

网友:
怎么刚发的帖子首页都找不到呢,是不是发帖的太多了?
自己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把自己的精华图片传上来让更多的人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装到手机里吗?再就是这个软件可以编辑文字吗??

这个是电脑版的,不知道有没有手机版的,回头我百度一下看有没有。能编辑文字,但我一般用画图工具去做比较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装到手机里吗?再就是这个软件可以编辑文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装到手机里吗?再就是这个软件可以编辑文字吗??

这个没有手机版的

网友B:
这个软件不错,以前都是手机直接拍了 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不错,以前都是手机直接拍了 截图的

嗯嗯,用这个软件 编辑一下 一张整板图也就几百KB,并且每个小零件看得很清楚像素损失不大

网友C:
手机可以直接拍照上传,或者上传手机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可以直接拍照上传,或者上传手机的照片

很少用手机上网,如果是大图用手机拍摄文件都好几个M,上传有总文件大小限制,没几个图片就用没了

PS:刚才试了一下才发现手机相机软件有修剪图片功能,很方便

网友D:
这个使用中方便吗?快吗

网友:
有没有手机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使用中方便吗?快吗

在电脑上使用很方便,打开文件-调整大小-保存 就这么简单。如果使用手机上网的可以直接用手机发图,图文件太大就修剪一下,参考楼上 新照不轩 的帖子

网友:
这个没有手机版的,习惯用手机上网的话上传图片也很简单,见 楼上 新照不轩  的帖子,如果图片文件太大就修剪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Tebo-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