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59 屏闪

楼主(2017-05-13):
DELL 15-7559比较新的一台机子,客户拿来时屏有时闪,有时不闪,买了块屏来换了,还是异常,换了的屏不是闪,是有点点在屏上闪。很纠结了。
发现独显的+1.35v供电有时有,有时没有,开启信号就是有时有,有时没有,很奇怪,还能亮机,还不会掉电。。
掉电

网友:
可以吹下显卡试下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换一下内存试试,再就是先刷个BIOS试试,有时候这2样不正常,也能引起。

网友:
看看能不改过去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换屏试下

网友:
开启信号从哪来的?应该还可以往前查呀

网友:
已经发现问题 就先修好1.35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1.3V供电,时有时无,应该是正常的。屏闪是因为屏线有一组数据线中间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