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板号6050a243101 开机进系统有雪花

楼主(2017-05-13):
昨天收到的机子  接电  大电流    烧机cpu供电芯片坏  cpu周边上下管大电容 几乎全坏  更换过  上电还是短  这里忘了一点  去测阻值去加电     然后测阻值180  烧不出来     于是就按个断点测阻值   断到q4711  q4710的位置 不断了   于是找料板跟换完毕  测量阻值   ok  开机亮机  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我擦  进系统 有雪花 接外界也有  硬盘跟换了 一开始进去不花 过会就花了   感觉是cpu 现在没有cpu更换   显卡只是单哄了下  没效果   求解大神们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图片  大神们给才考下

网友A:
这问题和我以前修了台G470很像,那台机器也是进水短路南桥CPU全烧了,修好了进系统有雪花点,所以东西都干了一边都没有解决就差换板,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和我以前修了台G470很像,那台机器也是进水短路南桥CPU全烧了,修好了进系统有雪花点,所以东西都干 ...

你换了cpu也不行是吧  我的天  显卡 你动了吗   南桥应该不会导致雪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换了cpu也不行是吧  我的天  显卡 你动了吗   南桥应该不会导致雪花吧

全部换了一边,cpu、显卡、南桥、显存、屏线、屏还有显卡后面的滤波电容耦合电容电感

网友A:
期待你把这台机器修好,可以把这种问题经验分享出来

网友C:
雪花点就是CPU挂了,遇到几个了

网友:
换个CPU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雪花点就是CPU挂了,遇到几个了

那就换个试试吧

网友D:
没U换吗?B800等B系列的换一个试试,很多是U的集显模块造成这样的雪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把这台机器修好,可以把这种问题经验分享出来

我也想啊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 雪花 通常都是换cpu   现在没有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U换吗?B800等B系列的换一个试试,很多是U的集显模块造成这样的雪花

没u、  在等u到   到了更换试试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把这台机器修好,可以把这种问题经验分享出来

应该是cpu的问题  我吧集显屏蔽了  就好了

网友E:
重点修的U供电  建议你先换个U试试 也许好了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看,说不定是cpu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cpu的问题  我吧集显屏蔽了  就好了

那你这台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点修的U供电  建议你先换个U试试 也许好了

恩 是的  u有问题  集显屏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