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Ghost的时怎么办候老师出错

楼主(2017-05-13):
Ghost的时怎么办候老师出错

网友:
换个PE 试试 也有可能系统不行

网友:
换个GHO系统镜像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盘试试

网友:
拿到别的机器上解压 解压好了装回来安装

网友:
换个安装版

网友:
需要知道 是什么错误~~~

网友:
换硬盘吧,有时候硬盘坏了就会报错

网友:
换个GHO文件啊 要么U盘不行

网友:
可能镜像坏了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装的?
要看具体的出错内容,有时是U盘性能不良,有时G里面的文件损坏,还有电脑本身主板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
有可能镜像坏了,或者u盘有坏块

网友:
1硬盘格式化 2换个g 换个版本试试 3换硬盘

网友:
换PE,换镜像,换硬盘

网友:
是不是GHOST文件有问题,或者硬盘有问题,总之要多去试试

网友:
用DISK全盘格式化,重新分区 在ghost试试吧

网友:
测试下硬盘先

网友:
换个U盘重新做个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