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机器提前出电压维修

楼主(2017-05-13):
机器型号;戴尔V3400
板号: 09297-1

拆出电池,接上电源电流自动上到0.11,难道是有短路,但仔细发现风扇有在转动,应该是有电压提前出来了。按下开关还能触发电流上到1.5-1.6却没有显示

拆出主板直接找到二级转换,测量发现真的是3V、5V提前出来.测U4202的G极有13V,这就不正常了,触发前G极是没有电压的,查G极来源是+15V_ALW上拉,由Q4202控制。
Q4202触发前2 3脚应有3.3V,5 6脚低电平,但实测发现2 3脚没有电压,测对地值4百多没短路。找到上拉电阻R4201测1脚有3.3V,电阻阻值也正常,拆掉电Q4202还是一样。

那就查PS_S3CNTRL去向,当拆到PS_S3CNTRL连接的Q4203后,待机电流0.01正常了,换掉Q4203测前面不正常的电压都好了

以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装机插上屏线和开关排线,按开关电流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有正常待机的电流,开关排线重插了几遍还是不行,难道开关有问题了?
在主板上飞一条线到KBC_PWRBTN#开关处,线的另一头点地,试了几次还是不触发。这说明不是开关的问题。
修之前是可以触发,想着可能动风枪烙铁时不小弄坏旁边的元件,重点查了维修过的地方,结果一无所获。好吧那就一个个查不触发的条件

开关到EC的KBC_PWRBTN_EC#有正常的3.3-0-3.3的电压跳变,接着测EC送给桥的PM_PWRBTN#发现一直无电压,可能是EC条件未满足而导致的

查EC条件当测到3V_5V_POK时没电压发现问题了,3V 5V待机电压一直都有但其PG不正常

查3V_5V_POK电压来源由PR4614上拉,找到PR4614测1脚有3.3V,测阻值100K也有,打3V_5V_POK对地值6百多一样正常,加焊电阻不行,换电阻也不行

查3V_5V_POK去的地方,只有到待机芯片和EC,中间没有连接其元件,难道EC有问题?3V_5V_POK对地值正常,试试去掉上拉电阻直连怎样

结果可以正常触发......装机测试其他功能一切常!

网友:
好牛逼的感觉呢

网友:
不错给你加分吧

网友A:
PR4614拆掉直接用锡直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4614拆掉直接用锡直连了吗?

是的,PR4614拆掉直接

网友B:
修的不错  怎么想到直连这个电阻的 求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  怎么想到直连这个电阻的 求科普?

脑子里想着就直连试试,之前没这样做过

网友:
直连还是有危险,换个几十欧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
这思路是不是有点混乱

网友:
电阻正常  上拉电压正常 PG不发出 直连修复 其实没有找到为何PG不正常的原因 不过修好了

加分了  这贴写的这么认真

网友:
100K算不小了,拆掉直连,阻值一下变0,没有影响吗?

网友:
直连?100k电阻,好歹也换个几百欧的电阻吧,不怕出别的问题,能扛用么,虽然疑虑 还是加分了

网友(2018-09-24):
有的电压缺少控制就会提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