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坏了屏 可以当显示器用吗

楼主(2017-05-13):
戴尔笔记本坏了屏 可以当显示器用吗

网友:
不管是led屏还是lcd屏 都可以把屏单独拆出来 然后配一套板来当显示器用

网友:
坏的严重就不要啦

网友:
有这必要吗

网友:
可以的 但是需要你去 找个高压条和驱动板 就OK了 跟显示器一个原理的

网友:
可以的 要配一套设备

网友:
不能直接当显示器用。要把屏拆出来改装后才行

网友:
当不了   漏液的看不见图像

网友:
很好,非常不错

网友:
真心没必要,屏是好的可以卖掉足以换一台显示器,自己配主板花费还高

网友:
买一套显示器套料,要对应尺寸的,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什么机器啊!还不如拆了配件卖!

网友:
拆开内屏屏线~直接可以认外接显示器

网友:
可以当 。配一套设备就好了

网友:
屏换了  可以当主机用

网友:
某宝淘下,搞维修的自用的不错

网友:
不能,缺少驱动板和电源板,卖了,再买个显示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只要你会改

网友:
把屏拆出来看接口买个通用的驱动板甚至可以改成电视呢

网友:
屏坏了还怎么当显示器用,如果破一点还是可以改装的

网友:
玩一玩还行,效果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学习
你每个贴都是这几个字,复制粘贴就好了。这样做你的积分总会有一天扣光的。

网友:
这种帖子一班灌水党

网友:
需要驱动和电源板,没必要

网友:
坏的严重就用不了,主板可以外接显示器使用,主板还是好的话

网友:
可以但是不值得

网友:
主机可以外接显示器用

网友:
不嫌麻烦 就改呗

网友:
这个 应该始要根据屏号配驱动板 再加上高压条就可以

网友:
弄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不就可以用了

网友:
屏幕都坏了还怎么当显示器用

网友:
可以,但是要搞个驱动板。

网友:
所有的屏 都可以

网友:
可以哦 加个电源就OK

网友:
可以,但是视觉感觉不舒服。

网友:
现在旧显示器这么便宜 有必要吗。

网友:
有啥必要呢,可以把这个屏幕卖掉,收一个 二手的台式机显示不好吗,稳定的多

网友:
戴尔笔记本坏了屏 可以当显示器用吗  ,可以的,要买个驱动板!

网友:
搞个通用驱动板就行!!!

网友:
或者价格电视驱动板,还能看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