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q57m不跑码

楼主(2017-05-13):
电脑接手里后,插电源线直接开机,不亮机,检查卡0000 ,刷bios解决

网友A:
这是流水账还是刷分贴?!

网友:
联想IQ57M接手插电源直接上电,不亮,检测卡跑马0000,刷BIOS解决 联想 IQ57M 双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流水账还是刷分贴?!

刚刚研究真么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研究真么发

还算有后续,不然还真就成刷分灌水了,加分鼓励!

网友(2017-12-16):
这个就刷一个u4就行吗

网友:
这个好使  我刷完也亮了

网友(2018-10-25):
明明有两个bios,才传一个上来,而且解压后打开是失败的,白白浪费我5分

网友(2019-05-11):
这个只安装一个U4就可以 用了   U5  拆了不装      可惜楼主的文件是坏的

网友:
又下了一次试  确定是坏文件   不知楼主是怎么搞的    上面的文件保证是好的 大家放心下

网友(2020-07-13):
我刷的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