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H61MA 点不亮 通电不显

楼主(2017-05-13):
如图,联想IH61MA主板。通电正常,CPU 内存 桥各电压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不上内存四声报警,上内在不报警也不显示。
在线等 、
cpu

网友:
晕得很,论坛上下了4个资料还不行。

网友:
没有图啊

网友:
一般来说你这种显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搞定了,还是BIOS的问题。只是论坛上的有些不能用。找到一个可以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7909-1-1.html

网友:
多多逛逛论坛

网友:
台式主板 我没有修过 转修笔记本

网友:
搞BOSS去吧 看看是几个BOSS 两个搞靠桥的就OK

网友:
刷BIOS 不好 来找我

网友:
这种问题多是BIOS 必须先刷 避免走歪路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 有的刷了无序列号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技嘉主板 BIOS容易坏 刷BISO试试

网友:
是 BIOS 的问题吗

网友:
逊位这样搞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