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A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7-05-13):
如图,联想IH61MA主板。通电正常,CPU 内存 桥各电压供电正常,复位正常。不上内存四声报警,上内在不报警 也不显示。

网友:
正在找BIOS资料,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查内存条件满足不  ,满足就刷个BIOS  , 台板去笔记本版块 ~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是的,没有注意

网友:
OK了,是资料的问题呢。只是郁闷为啥资料有问题还在跑码,而且是过了内存的

网友:
发错板块 移动到主板相关

网友:
联想这批板 可以先BIOS  再查内存条件和显卡条件

网友:
毛病给的一样  但是我这偶尔能亮

网友:
查一下内存系统总线和供电   正常就刷BIOS

网友(2017-06-22):
内存条换个槽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