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 只能大写,不能小写,已解决

楼主(2017-05-13):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198-1-1.html这个是求助贴。把WS_LEFT_SHIFT_KBD信号断开,只使用right(右边)的shift功能,左右是不一样的电路。断开后测试暂时没问题,确定稳定了有时间会再回帖。

网友:
WS_LEFT_SHIFT_KBD信号断开?

网友:
断开不会对其他的有影响吗?

网友:
这样左边的shift就不能用了?主板,键盘都换了?这么怪的问题

网友:
奇怪的问题 期待你的测试回复

网友A:
这个 J8300 1脚 供电 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J8300 1脚 供电 是多少

机器客户已经拿回去,当时记录了参数,但贴在客户机器内

网友:
不是键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