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一个IPHONE6P通病 换触控IC!

楼主(2017-05-13):
本人是专修 电脑的,各种BGA 都不在话下,做人要谦虚呵。前几天一个亲戚拿来一个IPHONE6P,说是触屏不好使。偶尔还白屏。接过来一看果然,这很显然是通病触控IC掉点了。之前偶尔修手机亲戚朋友的也只是换换屏总成和触屏什么的,换苹果手机的触控IC还是第一次,不怕咱有技术呵呵,于是把板拆出来,买的USB显微镜是为了看笔记本主板腐蚀断线用的,这回派上用场了呵呵。长话短说,拆这么小的IC BGA是不实用了,用风枪吧,把触控IC吹下来一看,哇!!点好小啊!!!
控IC下面的焊点

上放大镜

这回看的清晰了,左上角就是掉的焊盘,第二排掉的是空点。

焊盘的连线,绝缘漆刮掉,准备飞线。
这里说一下,飞线的时候真是费劲了。开始用的线有头发丝那么粗,结果粗!!!真心不好焊,后来拆了一个笔记本高压条上的高压线圈里面的细丝,这个绝好!比头发丝还细,上锡的时候烙铁多加热一会儿,线丝就熔了。还好这个不是问题,线丝上好锡后,接下来就是补点了,这个过程还好比较好补,然后用绿油固化,完成。由于拆下来的芯片要植锡,之前也没修手机,植手机芯片的工具钢网,锡浆,等等都没有,在某宝上买了一个植好锡的IC.几天后到货,一次性焊上成功亮机。在这里想说一句,没毛病非常完美。很遗憾当时补好的点没有拍照,没想发这个贴呵呵。积分少啊!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网友:
厉害啊 楼主  我只补过笔记本的

网友:
楼主这是样样通啊,手机不用学也会

网友A:
问一下 为什么会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为什么会掉点

之前用的时候摔过了

网友B:
6P 的通病 6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

网友C:
补焊盘难吧?BGA我还不怎么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补焊盘难吧?BGA我还不怎么动

焊点的确小,烙铁也没有尖头,刀头的,补点前前后后用了半个小时

网友:
补线必备显微镜!

网友E:
我也只是补个电脑的  手机的还不敢拆

网友:
修手机比较考验手工

网友:
楼主手工很好嘛,维修界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只是补个电脑的  手机的还不敢拆

都差不多的,一样的办法,只是手机比较小。细

网友:
悟性高的动手强的一看就会,我等愚钝之人只能慢慢来了。去学习更好点。

网友F:
植锡是真不好植阿

网友:
看来是修笔记本练出来的手工,第一次修iPhone主板就这么漂亮

网友G:
飞线在芯片下面我一直都不敢做!

网友H:
请问楼主这种USB的显微镜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 的通病 6基本没有这个问题 !!

前几天搞了几个6,触摸有时间不行。换芯片搞定。

网友:
厉害了,以后手机电脑一起做,呵呵

网友I:
不错~~ 手工很好!附一张我拍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这种USB的显微镜好用吗?

不怎么好用,还不如买个1000多块钱双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在芯片下面我一直都不敢做!

这个要显微镜才好弄,其实很好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 手工很好!附一张我拍的图

飞线手工不错啊,练得很到位。

网友J:
上次我也搞了一个 还好是没有掉点 也没有搞过手机 第一次也是修触摸 装了3次才装好,一次不开机 2次没触摸

网友K:
真的很不错楼主感觉修手机比修电脑赚钱些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通病······以后遇到直接干芯片···

网友:
只要手工强,尝试下做手机维修有何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这种USB的显微镜好用吗?

不太好用,说白了也就是个高倍的放大镜。

网友:
woaimeinv5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L:
这自信杠杠的,要是干的不亮机楼主还来发帖吗  ^_^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自信杠杠的,要是干的不亮机楼主还来发帖吗  ^_^

直到干亮机为止

网友:
6p m1的问题确实多

网友M:
楼主厉害,不过我遇到的基本都不要飞,重置ic就好了

网友:
我的6P,今天也摔了下,也是这个现象,加焊好了。

网友N:
打算修手机的话  工具还是买点吧  小工具也不值钱

网友:
手机电脑都精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我也搞了一个 还好是没有掉点 也没有搞过手机 第一次也是修触摸 装了3次才装好,一次不开机 2次没触摸

焊接靠的是多练习,不然不好修手机,还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厉害,不过我遇到的基本都不要飞,重置ic就好了

如果是焊盘已和线路不稳定啦,重置是没有效果的,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真的很不错楼主感觉修手机比修电脑赚钱些

利润是差不多的。只是手机量大。比较精密小,不好修。。

网友:
苹果6的触摸也是经常出问题

网友:
楼主功底深着呢

网友:
厉害,厉害我看你上个刀头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植锡是真不好植阿

这种小ic植锡分分钟的事,值Cup大芯片才是最难的

网友:
楼主可以两样一起修!笔记本和手机!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网友:
厉害 ,不过飞线还是比较容易的 就是CPU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点的确小,烙铁也没有尖头,刀头的,补点前前后后用了半个小时

咳咳  一般很多人是用风枪沾点锡浆吹上去的 然后折一下 夹断 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植锡是真不好植阿

小IC是真简单的 超级快  就是大芯片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打算修手机的话  工具还是买点吧  小工具也不值钱

没龙虾之前           对吧

网友:
新手还得好好学习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防护有点夸张了,手法厉害啊。

网友:
修电脑去修手机这个我服你,我不敢

网友:
笔记本  显卡  飞线 那就更加不再话下了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加绿油固定 绿油起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