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13):
通电后量各电压正常,按开关之后电流马上掉下来,此时量3V5V为0V,板子有电流声,根据经验看应该是哪里漏电造成,为了方便直接把3V5V的两个滤波电容都换了,然后直接测试OK。

网友A:
这种帖子多发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帖子多发点,学习了

这型号好像就有这个通病,通电后板子有电流声,碰到三台左右啦,一模一样

网友B:
哈哈, 有经验修机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有经验修机就是快

有通病更快,哈哈

网友C:
这型号好像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D:
通病来的,话说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在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通病来的,话说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在用

讲真,老机器拆着螺丝多,有点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来的,话说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在用

机器虽然老,IBM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好像就有这个通病

嗯,反正我遇到好几次,以前上迅维没搜到。虽然简单,分享一下吧

网友:
的确是通病了

网友:
又被我看到经验了 收到

网友F:
这种主板 现在修的人很少 。一片主板100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主板 现在修的人很少 。一片主板100不到吧

同行的,几十块钱。买主板更不赚钱

网友:
确实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讲真,老机器拆着螺丝多,有点烦

是的,每次看到T60我头都大了,想吐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案例

网友:
这屏的灯管该换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系统供电不稳定,以前在t41系列上遇见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