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蓝屏维修 烦恼

楼主(2017-05-13):
N4110  机器来的时候花屏  一看显卡坏了  拆机加焊下 还是不行,没办法换吧,找个新的换上去可以了不花屏了,变蓝屏,这怎么办,做系统吧,系统完事驱动显卡就蓝屏,怪了哎 ,看蓝屏报错就是显卡坏了啊。图片上传不了 蓝屏报错0X00000116    ,atikmpag.sys    没办法在换一个显卡吧,再开机崩溃还是一样蓝屏报错,我也是服了,这怎么办一看显存 有8个 工程有点大,还是先刷个BIOS 吧 故障依旧 没办法只能显存了 三星显存 两个一组换之,咔咔换了4个,还是一样难道不是显存故障,没办法没思路,接着换吧 换到最后两个才好。  还好修好了,这机器显存坏还有个故障就是开鲁大师不出测试框。。

网友:
下次可以重点说下 最后两个位置  别人可以优先换之

网友:
这机器修了很多一直都加焊显卡或者一换OK,还真没有遇到像你这那么麻烦的

网友:
是显卡正面还是反面的显存啊?

网友:
求告知显存位置

网友:
最好上个图,下次遇到有个念想,先换哪边的显存

网友:
碰见这样的问题 就是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