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R-5521 报警

楼主(2017-05-13):
DELL 15R-5521 报警  刚接到一台DELL 15R-5521 一直报警,不显示,上次遇到一个都换光了,也没搞定。这次不知从何下手,不敢大开杀戒了!求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主板上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换内存试下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电流上到了多少,插内存和不插电流又是多少?试试刷BIOS

网友:
刷bios排除下

网友: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电流上到了多少,插内存和不插电流又是多少?

网友:
几声报警,说清楚

网友:
啥也没细说 先bios bios bios

网友:
几声报警!!!!!!

网友:
DELL  的机器报警声代表哪里坏了,要知道间距之间报警几声,就大概判断哪里坏。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无法回答

网友:
几声报警???说清楚啊,不然怎么帮你

网友:
7声北桥,8声显卡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几声报警吖

网友A:
为什么我就没有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就没有金币

金币这个规定太坑了

网友:
这种通病肯定干过了啊!!

网友:
KBC    BIOS  干了再说

网友:
几声报警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每个电压都测了吗

网友:
可以先查一下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
DELL 报警有提示的。

网友:
BIOS!问题吧!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看看BIOS周围是不是调小件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修了, 不好修的我直接换板,

网友:
不知道修的 先在论坛下一个确定好的bios 刷过了再说

网友:
也不说说是几声 无从提供信息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故障的板,楼主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看一下显卡供电正常不,修过这机器显卡供电有问题的

网友:
搜索金币 搜索金币 烦的一毛

网友:
几声报警,,,,,,,,

网友:
楼主搞好没,我也碰到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我这有个5523也是这种情况刷了一下BIOS好了,用了几小时集显供电挂了,订的芯片换上现在触发掉电,电流在0.2左右,3V 5V正常开机瞬间CPU与集显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