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平板TB2-X30F不开机

楼主(2017-05-13):
机器是不开机   接充电器的时候显示一下   客户说是不充电 发上来的时候可以充电  就是开不了机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这种情况怎么搞啊  平板是TB2-X30F 链接电脑的时候有个MTB的驱动安装不了

网友A:
你接外置电源看看能不能开机,开机电流多少,我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接外置电源看看能不能开机,开机电流多少,我帮你分析一下。

我用电流表接到电池接口  没有一个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流表接到电池接口  没有一个反应

你把电源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芯片换掉试试。

没有平板的材料  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芯片换掉试试。

芯片上印有型号的。上某宝查问就清楚了。

网友:
接电池   不开机  就拔掉电池  用可调开机   可调也不开机的话   就查开机键电压   和触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