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318TX待机0.02不触发疑似通病

楼主(2017-05-13):
废话不多说,接到机器上电0.023,上电按开关电流轻微跳动,无线网卡短路导致的,这样的情况遇到三台了,怀疑是通病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偶然而已

网友:
无线网卡导致的短路很少见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有待验证

网友A:
修这个机器的不少了 类似故障似乎很少  显卡问题是通病 这个说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机器的不少了 类似故障似乎很少  显卡问题是通病 这个说通病有待验证

好吧 有道理  我也只遇到三台

网友B:
是不是就这个型号出现的,别的笔记本很少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这个型号出现的,别的笔记本很少遇见这种问题

其它的我也没遇见过,这个型号遇到三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