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畅玩4C摔过后不开机,加电有150ma左右的电流,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7-05-13):
畅玩4C摔过后不开机,加电有150ma左右的电流,长按开机键电流会变小然后重新回到150ma,当时拿过来电池亏电状态,用稳压电源充电到3.6V,接上去问题依旧,屏幕也换了测试,同样不亮屏。
维修新手,没学过电路,求大神给分析下具体的维修方法,谢谢。

手机顾客已拿走,不修了,所以也没办法测试了。大神帮忙分析下就行

网友:
150毫安这个电流故障位置一般在字库也就是硬盘。

网友A:
要么是硬盘底层数据坏了,要么是硬盘已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硬盘底层数据坏了,要么是硬盘已损坏。

大神的真知灼见

网友A:
别闹,你维修专家,才是大神。

网友:
我的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闹,你维修专家,才是大神。

我对手机就是一个小白

网友:
也是一样的故障吗。

网友:
这些机能报上价才搞吧,摔过大多数是U 跟字库虚焊,华为的主板一般这两货都封胶,能报上价就重做试试吧

网友:
手机和笔记本一个样,希望短路大电流,不亮不开机那种,报的起价,风险还小,反正来时就不亮

网友:
加电150毫安,漏电啊,用松香

网友:
漏电150mA,可以用熏松香的方法找找哪个地方短路。

网友B(2017-10-01):
是不是大部分这种情况的手机,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大部分这种情况的手机,都是硬盘问题??

这不一定,CPU虚了,导致和硬盘存在通讯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明显是漏电行为。。不是硬盘的问题。在加电瞬间,一般CPU工作的电流是80MA,然后是暂存工作电流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