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F153A1QT 不开机 开机掉电速解决!板号DAOHKDMB6DO REV.D独显:N14P-GV2-S-A1

楼主(2017-05-13):
索尼SONY SVF153A1QT 板号DAOHKDMB6DO 独显故障描述:开机起来后正常使用但是开机困难,或者不开机触发电压到0.9a左右掉电重启循环两遍不通电,在按开关显示为不通电类似短路状态!
   故障分析;既然开机进系统后正常也就是后序电路芯片没有问题至于不触发的话,先解决基本问题EC 3v 5v供电 加焊一遍 问题解决,开机正常了!重复用了几遍应该是捡钱的活没问题搁一边准备收钱!
  出去透透气等了1个小时左右我溜达一圈回来在试试哦故障依旧出现!二话不说七里夸啦拆机继续研究,第一时间电池拆掉放电!在开机又好了以此cmos电池在插上频繁试了几遍确定问题就是装电池就不开机不装就能开机,看图纸吧!
发现BIOS的电压来自待机,问题就是只要cmos电池在的话相当于存储了信息电压,测量3v 5v 没有待机电压拔掉就会出现电压。基本了了啦,
   接下来下载 BIOS 编程器铺好拆BIOS,开刷,刷完后在插上电池按开机没问题!拆主板拆bios上传不了图片了呢省略了吧就,然后安装系统等等频繁的来回开机测试N遍应该可以测底收工了完活亮机图片
  总结:这类问题竟然出现在bios上边!内部程序出乱导致的,弄的感觉跟硬件损坏是的,幸好是补焊完用了会在开机开不开才刷bios的不然我还真订待机芯片了呢。下次碰到这类问题先备份原机BIOS,在刷下载回来的不走弯路。
  图纸也附上方便各位大神:
  以此收工把有成果的BIOS附上!以方便各位勿下载其他不能用的BIOS出现问题盲目判断;

sony-DAOHKDMB6DO REV.D独显:N14P-GV2-S-A1.zip

图纸SONY SVF153A1QT

sony_svf153a1qt-HKC hkd-mb-hsw-20130205a.rar

BIOS=SONY SVF153A1Q

网友:
先顶一下,有结果了在告诉大家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 你吹下来给它加热了 就好了  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把坏的BIOS传上来了,我的原本上电不显,不会掉电。刷了你的BIOS,变得和你的故障一样,掉电两遍后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BIOS芯片坏了 你吹下来给它加热了 就好了  会不会返修啊

我也觉得可能哪里不良,热了会好,时间用不长

网友:
我淘宝买了个OK,刷好了,楼主的BIOS是不是发错了,把坏的发上来了,兄弟们,下我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2140-1-1.html

网友:
图纸跟BIOS下面的描述都标反了
BIOS还是论坛早就有的那个
本来要下BIOS的下成图纸、白白去了20分
各位楼主的BIOS就是这个、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2750-1-1.html  这里下载才2分
这是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2434-1-1.html   2分

网友:
这帮来这骗分的小子们!不要听他们的!我上边是全部亮机修好刷好亮机的活!绝对不纯在,刷了不行的问题,不是他们自己看错板号了就是骗下载分的,只要你们的板号没错下来用就行了,绝对保好的图纸bios

网友:
纠正一下抱歉!图纸跟bios的描述填错了,3.45mb那个是bios  那个小的是图纸抱歉!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