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N53SV不触发之掉件维修

楼主(2017-05-13):
机器型号:N53SV
板号:N53SV REV2.2
故障描述:待机0.030,不触发

维修流程:测量3/5V待机正常,测量EC17脚的LID_SW#为3.3,测量120脚AC_IN_OC#为0V,测量67脚 SUS_PWRGD为3.3,测量112脚PM_RSMRST#为3.3,按下开关,测量EC125脚有高低高跳变,测
量EC56脚已经发出了高低高跳变的PM_PWRBTN#给桥(以上信号为华硕不触发常见故障点,遇到不触发的可以先测EC有没有发出PWRBTN#给桥,如果没有再测EC条件,如果发出了PWRBTN#,一般是桥的待机条件没满足)
测量到桥收到PWRBTN#后而没有发出SLP信号,测量桥的32.768波形正常,测量RTCRST#与SRTCRST#正常,测量DSWVRMEN与 INTVRMEN也正常,测量VCCDSW3_3(华硕里名字为+VCCPDSW)为2.8V,此为不正常为的,根据点位图此电压由+3VSUS经0欧电阻R2705转换得来,而主板上此电阻已经没有,补上此电阻,此机正常触发亮机
附图

N53SM板号N53SV REV2.2BIOS.rar

网友:
牛B大哥就是厉 害学习膜拜

网友:
也有修过类似的

网友A:
身价 几百万的人  还修电脑 不像话!

网友:
华硕最烦了,图纸很点位都好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身价 几百万的人  还修电脑 不像话!

:L:L:L:L别这样嫖我啊!

网友:
理论扎实,推理到位!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迅速判断出问题,但是问题电阻怎么会没有真是个悬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