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有背光

楼主(2017-05-13):
联想C340有背光  怀疑高压板的问题 OZ9998AGN  换电容不知道参数 只有 找 19v旁的电容  开始换了换了两个 用一会就坏了  后又在换了 四个亮机烤机中

网友:
新手学习了,电容只有滤波功能?

网友:
迅维维修现在我怎么  搜索不了  只能在普通区混啊

网友:
我看了一下  现在搜索  要金币了   楼主们  你们现在要么

网友:
这样问题好修  收藏一下

网友:
很好,技术真不错

网友:
有背光一般都是显卡信号没有了来还有屏幕的3.3v供电有没有

网友:
为什么换电容?知道这些电容功用吗?

网友:
电容耐压达不到吧

网友:
这就是人才

网友:
电压不稳

网友:
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高压板输出端电容耐压高小容量

网友:
证明这种方法可行,还没返修

网友:
这个高压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