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55-UD3L主扳按开机一转一停 不显示,秒了

楼主(2017-05-13):
测试供电都正常,看测试卡显示到C1又重启   反复这样。      下有图    CPU-FAN 边了上两个小8脚。把这两个直接去了就好了,  秒了。附上BIOS

网友:
先收藏用着再下载。毕竟现在这个板子太少了。

网友A:
CPU-FAN 边 了上两个小8脚原来是什么功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FAN 边 了上两个小8脚原来是什么功用啊?

给CPU,VTT总线,PLL,桥PCH,内存等这些地方的供电反馈端口提供一个基准供电,通过I2C总线用来调整输出电压的大小,改变上述设备的反馈端口电压,从而改变主供电的大小。就是超频时候调节电压用。如果不加压超频,拆了没事。当然如果坏了,就会引起上述设备供电不正常,那么主板就会转转停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CPU,VTT总线,PLL,桥PCH,内存等这些地方的供电反馈端口提供一个基准供电,通过I2C总线用来调整输出 ...

多谢教诲,明白了。

网友:
内存总线的问题

网友:
这都能秒,牛B。

网友:
这种小8脚坏也会出很多的问题

网友:
阅读权限高于 70 才能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