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屏幕发抖

楼主(2017-05-13):
长城M95接手 ,通电后 ,屏幕发抖来回跳,给客户报价以为电容问题,拆开后看没电容鼓包,量了电压14V来回跳,果断把14V电容换掉,一侧电压正常!收钱,电容没鼓 也能坏哈!幸亏电容不多,这样的电容怎么测好坏呀!

网友A:
首先测量电源的5V 12V供电,不正常肯定先测量电容,有拆下来测量容量,电解电容坏,不一定非要鼓包。

网友:
好多问题都是电容引起来的

网友B:
鼓包的电容仅仅是更让人判断它要坏。不代表不鼓包就一定没问题。遇到电压输出不稳的,肯定首当其冲换电容再说。

网友:
这个已经算是长城显示器的通病了,电源接口旁的电容我是一般是第一个换的

网友:
坏的电容不一定都鼓包,,这种情况还是很隐蔽的

网友:
5V12V 哪路电压有问题先弄哪路

网友:
电容坏掉不一定鼓包,鼓包的肯定是坏掉了,很多电解电容坏了都不鼓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鼓包的电容仅仅是更让人判断它要坏。不代表不鼓包就一定没问题。遇到电压输出不稳的,肯定首当其冲换电容再 ...

版主说的极是
电容不鼓包 也有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说的极是
电容不鼓包 也有坏的

是的,尤其是固态电容,很少见到鼓包的,但也有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尤其是固态电容,很少见到鼓包的,但也有坏的。

固态电容 不会鼓包了 坏了 也看不出来了 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固态电容 不会鼓包了 坏了 也看不出来了 好像

是,一般看底部,如果有轻微向上托起,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一般看底部,如果有轻微向上托起,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问题了。

显示器电源板 里边都还是电解多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电源板 里边都还是电解多点吧

是的,我还没看到过显示器电源板上有用固态电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还没看到过显示器电源板上有用固态电容的。

可能是电路的要求不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路的要求不一样吧

精度不一样,固态多用于电压小,但是电流大。电解多用于电压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一样,固态多用于电压小,但是电流大。电解多用于电压大的。

怪不得 主板里边CPU供电 都用固态呢

网友:
不是所有电容坏了都有外观变化的

网友D:
电容漏电,测是不好测的,只有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漏电,测是不好测的,只有替换

大部分通过万用表能测出好坏,测量不出好坏是你的表太差。
有极个别的性能不良确实无法直接测出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测量电源的5V 12V供电,不正常肯定先测量电容,有拆下来测量容量,电解电容坏,不一定非要鼓包。

是啊 没想到办法测都是整租换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楼主

网友:
也有一些容量变小,但外观看不出明显损坏的,这就要靠维修者自己去测量了

网友:
长城的好多驱动板上电容坏的。从外观上看不出来

网友:
有的看不出来的。。

网友E:
电容拆下来可以测得出来的

网友:
只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拆下来可以测得出来的

怎么测啊  亲

网友:
用电容档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还没看到过显示器电源板上有用固态电容的。

驱动板上,棒子的显示器很多用固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驱动板上,棒子的显示器很多用固态。

驱动板上用固态正常,毕竟有大部分信号电路,但是电源板上,用固态的真心少见。还是电解电容多。

网友:
我一般遇到你的问题都是要换电容就是全换,防止返修

网友:
这样的情况好的都的300v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