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DS2通病之刮骨疗伤

楼主(2017-05-13):
技嘉H81主板不触发的故障大家都比较了解了,就是板子受潮发霉引起的断线。当然如果今天是一个普通的断线,我也不发这个帖子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断线怎么个不普通?各位看官请慢慢往下看。(这个帖子只一个经验帖,老鸟飘过,认为我发帖子骗分的也飘过吧

主板拿到手上,上电不触发。客户反映是小半年没用了,然后现在无法开机。既然是长时间未使用导致的电脑故障,先检测RTC电路,没有问题。然后马上联想到主板发霉断线,又因这块主板的通病就是这个,那就仔细查查吧。在CPU旁边有一根线的通孔处,果然发现了问题。用手术刀割开,线路已经完全烂掉了,通孔也短了一截,无法补锡。

在显微镜在观看,绿色的都是发霉的基板,通孔也很软,并且有一层氧化层。只能用手术刀继续往下深挖,直到通孔发亮。

处理完成后,用一根飞线上锡,然后插入通孔内。

之后用手术刀挑一些焊锡膏,抹在通孔处,用风枪加热。

最后涂绿油,维修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
想必原先使用环境也是比较潮湿的。

网友:
这个是显微镜,不是放大镜哦

网友:
楼主的观察工具够好的,看的真清楚!

网友:
受潮了吧·南方天气超

网友:
LZ主板发霉断线处理的很好,加分支持。另外LZ的显微镜也不错看得够清楚

网友:
支持下,手上一块,转下就停.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这给你101分。还有一分拿去骄傲

网友:
看不清楚啊

网友:
观察仔细,楼主焊工不错

网友(2017-10-20):
又学到一招。l有空多上来走走。

网友:
楼主可以,眼力不错,这接线技术也不错,非常细心

网友:
这种修机的方法独特,有时候有些问题明明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解决,但就是要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