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不充电不用换尾插维修感想

楼主(2017-05-13):
写在前面:作为一个修电脑的,为了迅维网的认证,来这里掰扯下自己维修手机的一点感想。心虚啊 由于修完手机后才想到认证时候需要给出自己维修的一些实例和感想,因此补了几张图,写了下面的话,刚拿到手机时的状态并没有拍照,具体表现在下面用语言描述了。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个小米手机(我不认型号,呵呵呵)过来,说是充不进电了,表现为一开始晃晃MINIusb接口还能勉强冲上,今天彻底不行了,还将他的手机充电器也带了过来。我插上去试了下,插上的时候手机屏幕亮了下显示充电状态,但很快就显示为正常的非充电状态。并且在插USB线到手机时感觉特别松。拔掉USB线查看了下接口,很脏。由此判断可能原因为尾插故障或者是尾插变形引起的接触不良或者是MINIUSB口变形引起的接触不良。根据我对电子产品的了解,觉得原装尾插虚焊的可能性最低,应该是接口变形引起的接触不良造成无法充电。于是先将手机关机,将电池拆下来,然后用酒精棉球和尖头镊子将接口清洗干净,插上电池,发现还是充不了电,这时候,我换了个充电线发现可以冲电,于是将客户的miniusb口用老虎钳夹扁,好使miniusb能同手机尾插充分接触,插到手机上果然充电正常。

上图是夹扁的miniusb接口

上图是修好后手机能充电了
      感想:其实原装手机尾插在出厂时,抛开那百万分之几的次品,其他尾插在使用过程中是极难损坏的,即使用户在插拔过程中经常晃动,容易产生的故障也主要表现为接口变形,但肉眼也极难分辨,包括相应的MINIusb口,都是同样的问题,这时候,一般通过更换尾插后,尾插恢复标准形态,很多情况下同miniusb的接触变得良好,于是就可以冲进电了。但换尾插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先对尾插进行清理、将MINIUSB接口夹扁,然后测试尾插是否真的损坏,如果真的损坏,再更换尾插,如果这样就能修复不能充电的故障,成本低,风险低,何乐而不为?

网友:
尾插是修好了,可是怎么向客户收费?

网友:
顺便再卖根线啊

网友:
每天插拔数次接口磨损严重的结果。

网友:
没必要架子架遍吧,直接弄个新的USB充电线就能验证下。

网友:
这种不值钱的小配件建议换掉,要不过不几天又该接触不好了

网友:
我也修过类似故障,刚几天一个小米平板就这问题,我也是夹充电线头,过了两天客户又返回来了,没有办法只有老鼠换接口

网友A:
这样修的话。这个没利润……不好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的话。这个没利润……不好收费

的确不好收费,即使是换尾插,我也不知道该收多少,因为我是修电脑的,换尾插收多少钱还真不知道,我收了10块钱,因为他的手机内部太脏了,我给清理了下, 说是清洗费,然后给客户交代了使用的注意事项

网友:
换了顾客好用,我们也好收费。这么搞人家嫌你这都收费,还不一定用得长久。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这样子修不好,很容易返修的。影响信誉。

网友:
对于楼主的观点 我不敢苟同

网友:
楼主的观点我也同意

网友:
我也试过把 尾插夹下就给客户了    但没用10天就又回来了说又不紧了,还是正常点换个新尾插吧

网友:
这个维修方法,太弱了。你换个尾插不就几分钟的事情?搞这么麻烦。而且小米手机的尾插种类少,定上几十个放那里,来换的很快就好了。收费50元。比你在那里清洗啊,刷啊强多了

网友:
不应该一开始就换根线试一下么,,

网友:
直接更换尾插比较稳妥,降低返修

网友:
还是直接换吧,这样很容易返修

网友:
我也是小白,明白楼主的担心,害怕万一换尾插扩大问题不好办了!毕竟相对手机还是新手,如果只是夹一下线,还不如换新线收费,直接干脆!

网友(2017-12-22):
这个方法我见以前的老师傅用过哈哈

网友:
想问哈换个尾插有啥风险,就算卖他一条线暂时能用,过几天还会来找你的 还不如直接换掉一步到位为 换个尾插几分钟的事

网友:
你那种只是解决一时的问题,要想长时间好用还是换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