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MacBook PRO 2011年的A1278发热厉害。有没有大哥看看正常不?谢谢

楼主(2017-05-13):
苹果笔记本MacBook  PRO 2011年的A1278发热厉害。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没有灰尘。运行的是最新的苹果系统mac os。开机测出来cpu50度左右,开着微信,QQ。挂酷狗听歌70度左右,如果运行ps之类的,还有用爱奇艺看1080P的视频的话就是超过90度左右了,风扇呜呜狂转。请问这个热量正常吗?谢谢!!!

网友:
正常的的很

网友:
怎么温度这么高?对比windous的机器温度都是他们的好几倍了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苹果系统下这么高温度的情况  可以考虑换个低版本的苹果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苹果系统下这么高温度的情况  可以考虑换个低版本的苹果系统试试

客户强迫症,一定要用最新的系统可是测来测去都没问题,铜管风扇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