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GATRON(和硕)产 C15B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13):
板号:C15B
厂商:PEGATRON
通病故障:内存供电烧损

这个板子很多人都有修过,内存供电会烧,其实这个通病也不是板子本身的问题造成的,而是机器的上盖设计问题引起的,我这只修单板所以没有机器外壳图片上传,修好板后把主板背面内存供电下管处,正对着机器上盖的位置用笔刀刮掉一层就好了,设计太凸出,压到下管上了导致短路,引起内存供电烧,而且是内存一起会烧掉,所以这个机器应该是卖出去多少就有可能返修多少了。测试时不用放CPU,直接上电,电流在0.22A不掉电就说明换好了,没换好就是上电掉电。

网友:
不知道为啥图片都发不了,总是报错。

网友(2017-07-04):
这个板子是不是国外的啊,貌似重来没见过和硕代工的主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也感谢迅维网提供这个平台

网友:
那个小三极管的料号是什么楼主知道吗。。芯片上面写着HB,

网友:
楼主,这个板的CPU供电多少呀。。我的上电3.4安,CPU电压1.6V正常吗。。CPU烧了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啊。

网友:
那N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不好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