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GB980W循环开机关机

楼主(2017-05-13):
海尔GB980W开机后能正常显示,开一会儿,大约两分钟,就自动黑屏,然后瞬间又开启,反复都是这样,黑屏,自动开启,又黑屏,又自动开启,以此类推……

网友A:
先排出BIOS问题可能,这种定时黑屏重起的同BIOS有上定关系,检查CPU风扇转速是否正常,风扇检测电路正不正常,温度会不会过高,先去最基本入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排出BIOS问题可能,这种定时黑屏重起的同BIOS有上定关系,检查CPU风扇转速是否正常,风扇检测电路正不正 ...

你和楼主是说相声的吗???

网友:
自动黑掉的时候,看看屏供电,电压板上的各个基准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必要时候刷个MCU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排出BIOS问题可能,这种定时黑屏重起的同BIOS有上定关系,检查CPU风扇转速是否正常,风扇检测电路正不正 ...

楼主问的是显示器,不是主机。

网友:
我问的是显示器,不是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出BIOS问题可能,这种定时黑屏重起的同BIOS有上定关系,检查CPU风扇转速是否正常,风扇检测电路正不正 ...

怎么还检查CPU风扇了,,这是显示器呀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如果电源正常,就查驱动板,,,

网友:
电源灯什么情况写清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和楼主是说相声的吗???

版主
幽默感十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版主
幽默感十足啊

这回你懂幽默了吧!
有时候,这么提醒,比直接删除或扣分要让人能好接受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回你懂幽默了吧!
有时候,这么提醒,比直接删除或扣分要让人能好接受得多。

支持下  版主
能不扣分 就不要扣啊
现在论坛分 值钱啊 挣点下载分 不容易啊
除非恶意灌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支持下  版主
能不扣分 就不要扣啊
现在论坛分 值钱啊 挣点下载分 不容易啊

论坛是公平的,比如搜索时,我们一样会被扣4个大洋!

只是有的人还把我们的良苦用心当驴肝肺了,比如12楼这位老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9191-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的是显示器,不是主机。

一针见血,思路非常明确,不愧是大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是公平的,比如搜索时,我们一样会被扣4个大洋!

只是有的人还把我们的良苦用心当驴肝肺了,比如1 ...

知道了
下次注意
现在是管理越来越严格 规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针见血,思路非常明确,不愧是大师傅

妞妞你是在笑话我么?

网友F:
先刷个驱动板上的程序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刷个驱动板上的程序试一下,

解决了,这个显示器,是别人修过的,on/off信号和高压条没有断开,原来他改的高压条,其实是灯光老化的问题,换了灯管,把高压条去掉,上电,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这个显示器,是别人修过的,on/off信号和高压条没有断开,原来他改的高压条,其实是灯光老化的问 ...

加了高压条,那么明显的多一个物件,你都不仔细查一下?

网友:
看到这样的故障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电容

网友:
开机后断开开关板试试,如果断开还是一样就是驱动板上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了高压条,那么明显的多一个物件,你都不仔细查一下?
一开始没仔细看,以为原来改的对呢,结果不对,我又给改回来了,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