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飞利浦·190v3l的电源板图纸.电源板模糊不好找.求助!

楼主(2017-05-13):
谁有飞利浦190v3l的电源板图纸,分享一下啊.谢谢!qq489384126

网友:
电源坏了买个模块改改不就可以了,何必找图纸

网友A:
练技术    那笔记本板不行了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练技术    那笔记本板不行了直接换板?

你们两个都有点极端化吧?
不要动不动就换板改模块,能修还是尽量修;
楼主也不能这样理解,一般来说,显示器电源比较简单,也没那么多图纸。
你搜索一下论坛,应该有相关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