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34 版号:820-00045-10开机有咚声音,单不显

楼主(2017-05-13):
A1534 版号:820-00045-10开机有咚声音,单不显,此机原本是没有声音,我拆开之后再装上去屏幕就不显示了,但又听到开机咚的声音,大小写灯有亮,这种机器以前没有修过,这该怎么差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是不是显卡或者屏幕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背光的问题

原来是电池接口旁边的按钮关了,没背光,关了还还能开机。。。

网友:
有没有进过水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