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新测量南桥的方法

楼主(2017-05-13):
以前南桥在主板上独立一个芯片,从图纸上可以看到南桥有哪些供电
现在南桥和CPU的集成在一起了,都不知道哪些是南桥的供电,所以来求一个最新测量南桥供电的方法

网友:
有木有人教教我

网友A:
你会测试之前的那种 这种几乎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测试之前的那种 这种几乎差不多

集成后的芯片,我分不清哪些是南桥的供电,哪些CPU的供电,混合在一起了

网友B:
都差不多,可以找个单cpu的图纸对照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差不多,可以找个单cpu的图纸对照着看一下

好的,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换个样式你就不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