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 VM8 RUN_ON不输出

楼主(2017-05-13):
摘掉U9  PIN1,PIN2电压正常都是3.3V,装上U9  pin1电压消失,当然4脚也没有输出
不装U9开机能触发,当然没有RUN电压,3.3V 5V正常输出
装上U9也能触发,电上不去,只有3.3V,不出5V

5V开启受控于SUS_ON,也就是装上U9,5V开启也会有问题
是先查后级呢,还是换开机芯片,主要是没开机芯片
不装U9时,SUS_ON  RUN_ON_1都是正常的
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虽然看不明白,都是但是看到技术贴就要顶:kaixin: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把U9换掉啊,U9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查4脚阻值是否正常,1/2/5电压正常,4脚阻值也正常就换u9

网友:
直接跳个过去行不?

网友:
换个U9,第四脚对地短路不?

网友B:
不装u9连接R106看看,如果拉低就是4脚后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先把U9换掉啊,U9确定是好的吗?

U9已换,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u9连接R106看看,如果拉低就是4脚后继问题

摘掉U9,45脚直连,电压不掉,屏灯闪,然后掉电,摘掉U9,开机触发,无法关机,不知道时序,有时序可能好修些

网友:
你查4脚阻值是否正常,第1,2,5电压正常,4脚阻值也正常就换可以u9试一下

网友C:
有没有查过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查过热敏电阻

最初怀疑过温控电路,看图纸3.3也受温控限制,3.3正常,就没去查,现在没时间修这机器,不知道客户能不能等,唉